一主板经常黑屏

楼主(2010-05-21):
一天电脑用过十来分钟后就黑屏了,显示器指示灯变黄,说明主机没有信号过来,不过按键盘的指示灯有反应,说明主机没有死机,把显示器关了重新开一下就又好了,刚开始怀疑是显示器的问题,后来换了显示器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知是主板哪里有问题,如果是主板有问题,为什么把显示器关了重新开就又好了呢???

网友:
你那种情况,,最好数据线和显卡都换一下,,,最好这样试一下先,,,你那种情况一般不会是主板自身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如果不是显卡,那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我是没有见过那种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风扇,散热不好。

网友:
我的华硕板也是这种问题,我把北桥上加了硅胶,用了两三个月了也没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