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请问如果笔记本PCI插槽坏了应该怎么换呢?

楼主(2010-05-21):
网卡的我会换。用吸锡带把锡吸干净网卡就会掉下来,如果是PCI卡槽或外接显示接口坏了,该怎么搞下来呢?
笔记本

网友:
用吸锡带把锡吸干净网卡就会掉下来?

网友:
锡炉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也可以直接上bga

网友:
我使用烙铁加吸锡器把针脚的焊锡吸干净,再用风枪吹,再撼动接口就会拿下来。

网友:
有BGA机最好用BGA机换。

网友:
你说的网卡是那个Rj45插座吧

网友:
你说的网卡是那个Rj45插座吧,那才八个引脚,好拆。

网友:
用锡炉或者BGA就行,或者用热风枪,但是弄步好就板子给搞坏了.

网友:
锡炉 吸锡器 和吸锡线 都行 自己觉得那个顺手用那个
用大风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料版质量好,直接用烘枪吹下来

网友:
楼主:我们 多是 用 风枪 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