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东芝T90投影机图像白线维修

楼主(2010-05-21):
接修一台东芝T90投影机 ,故障现在是图像右边出现几道白色亮线,如图: 先咨询了一下合成锅,大概判断是DMD部分问题,先拆机,用手动动DMD板,一会能变好,看样子,是哪里接触不好了,如图: ,先重插了一下DMD板子和信号板,故障依旧,看样子是DMD晶片和DMD板子直接接触不好了,拆下DMD晶片,发现有几个点已经腐蚀了,小心的清洗掉腐蚀, 清洗好,再安装好,拧紧DMD螺丝,再次测试,白线消失,故障修复.

网友:
前几天就遇到过这种问题了,幸好死猫碰上下耗子的修好了,这个要注意了

网友(2011-03-09):
原来有白线问题出厂DMD接触点上,大概了解一点,遇到了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