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经典,最难修的故障

楼主(2010-05-21):
最近接了好几片主板,一片是845GV的,一片是940的顶星主板,它们的共同点都一样,CPU,内存槽,桥,时钟,复位信号都正常,845GV这片板,上CPU,就是一步都不工作,但我又检查到CPU电压正常,基本主板开机要的条件都具备了,就是一步都不工作,940的情况跟这板也一样,同样CPU部分不工作,况且我还加焊了940的北桥,还是一点都不跑CPU,又有复位信号的跳动。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

网友:
CPU座呢 有没有试试 ,是BGA座子吗

网友:
你说的条件都具备,,那没有不跑码的道理了,,没有跑码说明还有条件没有成立。。。BIOS程序不对也不跑呀,,,总线不对也不跑呀,,,

网友:
经典谈不上,到时有点难修
不跑代码的板子
还有很多常规检查工作不知道LZ做没有
如:刷BIOS ,检查U座是否空焊,针孔是否变形,IO是否更换过

还有关键要区分CPURST是否正常,这是一个分水岭

网友:
同意楼上维修思路。不单单CPU供电正常了,BIOS正常才能跑码、

网友:
这种不跑代码的刷下BIOS或许会好

网友:
这种问题摄及的部件最广,BIOS IO SB NB U座。都有可能。

网友:
手上还放着一块,基本条件满足,BIOS刷了,IO换了。。,还是不跑码。
没有水平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