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noer LR711故障

楼主(2010-05-21):
通电屏中间应该出现
无信号
却出来个
超频
.
面板上五个按键只有电源键有反应.
请高手们给点意见.
先谢谢了.
开机时自检能通过, 进入待机界面就一边一块, 两边一样的界面, 都有点看不清楚.换个主机一样的现象. 请师傅们指点.
不清楚
无信号

网友:
建议换下显示屏的屏线,如果不是屏线的问题那就是驱动板出问题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