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0怎么装XP

楼主(2010-05-21):
客户拿来一台,HP CQ450机器,让改XP,从BAIDU下了BIOS,刷完重启,到LOGO就不动,请求解决方法,还有此机正常装XP,是不是必须刷BIOS???期待中

网友:
如果BOIS里没有SATA选项的话就只有刷了

网友:
我早两天装了个CQ450的XP系统是用U盘装的 我用光区启动不了  U盘可以启动 但是这个机子的声卡比较难装 装了我2个多小时才搞顶声卡

网友:
楼主的问题现在好像不是装XP的问题,而是刷回原来的BIOS的问题了。笔记本的BIOS可能要麻烦点吧?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刷BIOS,难道用U盘启动装XP不行吗?我装HP2510P的XP,也是SATA硬盘,好像没有遇到什么问题,HP的驱动到官网去下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