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霞SD 512M内存RST颗粒定位求助

楼主(2010-05-21):
金霞内存,SD,512M,双面 排阻基本全无。RST测试结果如图
请问这种条子修复的可能性还大吗。10多条。基本上都是测试有问题。还有点不亮的。像上图的坏的算少的。谢谢
点不亮

网友:
判断方法和 DDR1 DDR2DDR3 不 一样。具体忘记哦 。你 可以修改SPD成单面的 256M。看看 。
还有你 可以 采用移动颗粒 判断。
也 就 是 说 随便 搞掉一 个 颗粒,看看在 那 个 位置出 错软件。
还有你 用 ECS 的 K7S5A 还 是 什么 新号的 板。 好像 支持 DDR1 和 SDR的 哦 。
用 一 个 SD母条带动。

网友:
采用人为办法判断 。故意搞掉 一个 颗粒。 你就知道哦 。。。。。。。。。。
哈哈

网友:
太 老哦 ,我 不 摸SDR 的 颗粒。
要 不你 把 他加工成 笔记本 内存估计 还 有市场。
价格 好 哦

网友:
1357 2468 排列 背面第6颗 ,没有spd的那面 ,金手指向自己,从右到左第2个

网友:
昨晚朋友叫我帮忙修两条256的,也是和你的问题一样,我的是一条不亮,一条和你这个 差不多,但是是BGA封装的,这条估计要换颗粒,另 一条是三星芯片的,点不亮,也带不亮,真不知如何搞才好,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
感觉真奇怪,好好的内存条只放了几月就坏了,大家认为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谢谢回帖的诸位朋友。楼上给的顺序并不正确。这个金霞条子真折磨人。我暂时只修好一条。根据他的顺序。只能确定A面(SPD)金手指对自己左起第四颗在RST里面是3。其余的问题太多。好的颗粒下下来之后再安装上去就会出问题。我焊接时候尽量缩短了时间。不知道是我的首发太潮还是这颗粒比较让人郁闷。HY57V56820BT-H.一旦有了全面的顺序,我就发上来。

网友:
我有一根SD的双面256M宇瞻条子,STR报错位置和楼主的一样,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颗粒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