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N7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5-21):
手头一块顶星N73主板,带诊断数码管,正常使用中黑屏,开机发现数码管为88不变化,查诊断卡显示————,无IRDY灯,抚慰正常,上带灯假负载,靠角的一个lint灯和RS1两个灯不亮,请教下师傅们该从哪里查起,那里的问题?

网友:
先查全板供电,是否输出都正常
BIOS资料重刷一下
另外因为是NV的单桥,需要考虑桥虚焊的可能

网友:
上电源,用手摸摸桥,是不是桥有问题~~再看BIOS

网友:
我使劲压桥,不停点复位,一点反应都没,U座是针插,不应虚焊呀,bios没试,怀疑有其他问题,因为这块主板的桥工作正常时没什么温度呀

网友:
N73一般都是桥虚焊。

网友:
我手上有块致铭的主板,自带诊断卡,跑88,最后加焊桥以后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