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假负载上5个CPU到南桥的线有4个阻值无穷大

楼主(2010-05-21):
775假负载上5个CPU到南桥的线有4个阻值无穷大,是不是南桥挂了啊?
细看主板没有发现有断线的地方。
cpu

网友:
对照一张775的好板
对比一下这几个信号的电阻看看

网友:
一般是桥和座脱焊。

网友:
现在板子是不跑U还是别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