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显示 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0-05-21):
主板是P4M80-M4     I/O是it8705af    主板正常点亮   显示器显示正常   键盘不能控制  进不了BIOS  卡在F1   接口换掉了    测得键盘口不时钟信号, 请问你PS/2 口的时钟是 南桥提供的吗?   I/O已经换过

网友:
测量一下PS2口5V电压正常否?
取掉排容
四个信号的电阻是否一致,
刷BIOS
如果以上都正常的话,跑一先线路,看是进IO还是进南桥。

网友:
5#时钟对地阻值是多少,外接的电感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5V供电   数据电压都正常  就是时钟无电压   对地阻值5.3K  数据与时钟通过通过 10R 电阻跑到了 PCI槽底步就没办法再跑下去了  BIOS也刷过了    此板是威盛芯片

网友:
不是IO就南桥,压桥试一下。

网友:
桥也压过了 无用

网友:
IO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阻值多少啊,看有没有断线,电感易断。

网友:
阻值正常吗?供电正常吗?先把排容取了

网友:
首先要说的是 8705 或 83697 的 IO  鼠标键盘都直接进南桥

然后你 应该先测量 鼠标 数据线 对地阻值
然后 鼠标口 供电是否正常

然后 看有没断线。

网友:
5V供电正常  数据电压5V都正常  就是时钟无电压   时钟与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是 5.3K  数据与时钟通过通过 10R 电阻跑到了 PCI槽底步就没办法再跑下去了  BIOS也刷过了    此板是威盛芯片

网友:
电容猜掉 再测下电阻是否坏 如果在不行 在维修下去也是浪会时间 直接换个USB接口键盘吧  没必要发那么多时间去做每利润的维修  况且买键盘也同样可以赚他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