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03电源接口替代问题

楼主(2010-05-21):
现在手上有一台ACER 2403
笔记本
,主板上的电源接口太松了,需要用手往上掰,才不会断电,有什么方法可以弄的紧一点。 如果换电源接口,用什么样的型号替代。在哪里可以买的到?
笔记本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接口虚焊了 如果不是建议你换个小口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可以先把机器拆开,把接口的引脚都加焊下,如果不行的话再考虑换,可以上淘宝上去淘

网友:
移形幻影
应该不是接口虚焊了,是在里面嘛。虚焊应该不通电啊! 可是这个是需要用手掰才行。 这个电源接口是通用的吗? 应该有型号吧?

网友:
是虚焊了,还是先加焊下看看吧,不行直接更换电源接口,随便改一个也行,不过得找接口是细针的。

网友:
就是想问一下,要换的话,用什么型号 在淘宝上淘了一下。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啊~!!~ 我又不敢随便就换上去

网友:
虚焊了 拆开机器后加焊下 然后用胶枪打上胶固定 我们这里弄了好几次这样的了

网友:
只能找废板拆了,那东西没什么型号吧。

网友:
breathe
我们之前已经这样做过了,实在是不行了

网友:
网上有的卖 淘宝里搜一下 电源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