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10-05-21):
七彩虹945PL,上U(D336)检测卡复位灯常亮(无复位)通电就加电,开关关机失效,只能拔电源线,CPU供电1。37V,上假负载测,无复位,有时钟,无核心供电,内存3。3V,1。8V供电正常,北桥3。3V, 1。5V正常,南桥3。3V正常,A14对地33欧,电压3。3V(客户发来时说是死机)请帮助判断下,什么故障,该怎样去查呢???

网友:
自动通电的,一般IO,南桥坏的最常见,按你说的,南桥有可能坏了

网友:
怎么CPU供电1.37V,又说无核心供电???

对这类无复位故障
首先查全板的电压,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怎么CPU供电1.37V,又说无核心供电???

对这类无复位故障
首先查全板的电压,时钟是否正常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7038-1-1.html
核心电压 上真U时有,上假负载时没有,时钟是正常的,

网友:
重点检查南桥及开机电路部分。

网友:
应该是IO有问题了

网友:
IO坏了吧
IO是不是8712F-S  JXS的啊
我这都坏N个这IO了
气死了
故障现象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