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1002HA 上网本 上传图片了,

楼主(2010-05-21):
ASUS 1002HA 上网本 上电35MA--120MA跳变,

不按开机键就重复上面的电流变化,机子没有发现有烧毁和发热现象

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主板上会发向嗒嗒的响声,1秒钟响一次。

网友:
明显有东西坏了,可能是电感

网友:
感觉是有短路的地方,供电电路在保护。

网友:
没看到电感有损坏,求解

网友:
应该是电感里面的芯没有贴好,发出的声音。

楼主说的在35ma到120ma之间跳动。是不是自动触发然后掉电,如此循环?

网友:
看机器有几个桥 单桥就加焊一下啊

网友:
“看机器有几个桥 单桥就加焊一下”学习中。
说得有几分道理

网友:
是的,但通电时间很短,马上就掉电,然后重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两只桥,英特尔芯片组,CPU 1。6G   应该加哪只桥呢,

我用手压南北桥也没见好转。

网友:
先加焊CPU ,上网本CPU容易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图了,

我在南桥和北桥旁边找到了几个电容器,用二极管档测量两脚对地都为0,拆下其中一个,并输入1。8V电源,电流1A,整板只有北桥发热,

这能否说明北桥内短路了?

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换北桥,

网友:
楼主描述的是反复重启这种现象是北桥引起的与你说的完全吻合基本可以肯定了

网友:
有短路了。

网友:
肯定排除短路情况,电流都上到那么高了。这种情况个人觉得应该是总线上有问题,先压桥吧

网友:
声音一般都是电感发出的吧,电感短路?

网友:
应该是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