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 intel945集显能亮灯屏闪(修复)

楼主(2010-05-21):
hp DV3000 intel 945集成显卡  能亮。但是屏闪 还有电源指示灯也闪。还有触控板那个开关灯一下绿一下黄的。郁闷死了。键盘不灵。正常的时候到是挺正常的。

修复动作。换了BIOS 换一个IO 换电源管理芯片。拆过电容。无效,放置那儿。过了几天。找一个好板,换了一个IO解决问题了。测试一周。没有问题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查查3.3V的电路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先测电压 不行换个EC

网友:
屏幕待机快关问题,或者灯管漏电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这个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应该先看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谢谢各位提供的意见。在正试哦。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进水了吧,好好查查板子上面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造成的

网友:
还是北桥的事。你做BGA的时候就没把北桥的珠融化,这个是无铅的。修过这样的机器好多和你的描述一样,都是加焊或拿掉重新植珠后。OK

网友:
、我看还是做一下北桥吧

网友:
楼主如果解决了,请回复一下方法。我想应该是EC

网友:
1# 覃明生 大哥是不是没有装好,弄出来试试

网友:
请问这个机器修好了吗,我有个和你这个板子一样的,期待中

网友:
这个毛病,是时好时好。裸板也这样子哦。

网友:
还在测试。周末没有搞。周一开始进攻。。时好时坏的。郁闷中。。。

网友:
换了一个io 换了一个bios还 是不行,郁闷中。。。

网友:
我这也有台 屏幕有干扰,试换了块屏,还是一样 。不懂是不是屏线,还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已经修复,换二个IO解决问题。找一个好稳零件过来。在换了一个IO。测试一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