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接口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10-05-21):
今接一块板,客户说可以进系统,但键盘接口不能使用,换usb键盘也没用。经测量Ps2接口5v供电正常,数据线和时钟线对地阻值590左右。。开机测试可以进coms,这时可以用键盘进行设置。每一个键都按了一遍,当按了Caps Lock键后,键盘没反应了,但没死机,可以正常关机。重启,再进coms按了Scroll Lock键同上,键盘也没反应了。。 换Usb键盘故障同上,换了IO W83627f-aw ,故障依旧。不按大小写切换键和Scroll Lock键可以正常使用。。。头痛中。。 求教这可能是什么引起的啊??

把PS2边上的排阻,排容全部加焊了一遍,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先换排容试试,再考虑IO.

网友:
先确定键盘是IO控制还是南桥控制,条件都满足,那不仿换下控制键盘的IO或是南桥。

网友:
测测4跟信号线上有5V的电压?

网友:
你就把南桥换下撒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 USB键盘也用不了 期待结果

网友:
我把Usb接口拆掉了。。 IO开始就换过了,没解决问题,后来把PS2边上的排阻,排容全部加焊了一遍,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 刚开始测量过数据,时钟线阻值都正常,5v供电也正常,也就没考虑排阻,排容的事,直接换了IO,看来小东西还是要多注意的

网友:
很多USB接口是直接有桥控制的··
   一般修的时候··要看下是IO控制的还是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