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2VLE-RH怪问题

楼主(2010-05-21):
主板拿来时不通电,开机电压才2.8V。强制开机有通电,在按开机键既然可以通电。主板正常工作。拨掉电源电源线在开又开不起,不通电。非要强制开机一下在按开机键又可以通电。想这样的问题该怎么修

网友:
Io问题.动手吧

网友:
先把开机电路跑上一遍,通过时序自己先判断一下,你现在可以把上电的大体时序说一遍吗?
论坛上有很多这样的贴子。

网友:
开机脚的电压多半不够,查这个问题

网友:
先打一下對地二極體值正常不?

网友:
跑线吧 触发电路的问题

网友:
供南桥电压够不够?

网友:
2.8V有些板子夜算正常 但是大多还是不算正常 先尝试去掉边上的电容 或者电阻不良 在去考虑开机电路

网友:
可以考虑下 晶震是否起震不量 ..

网友:
今天遇一块板也是一样的故障。唯一不同的是。强制开后再按开关也不行。。

南桥坏。。换完搞定

网友:
楼上的大哥能说下怎么判断的南桥坏的

网友:
换IO了..开机键电压低了

网友:
触发电压有点低啊   先换个IO吧

网友:
替换法,先换掉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在大多时候,开关针上有2.8V电压也可以满足开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