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黑屏

楼主(2010-05-21):
各位请教一下我有一台联想150的机器跑CB不过内存,我把那ADP3205加焊了把北桥换了,还是老毛病跑CB啊。内存电压正常,北桥电压也正常啊

网友:
北桥电压,内存电压正常的话..就量总线,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检查上拉电阻,还有就是刷BIOS。。

网友:
打下几个主要供电的MOS管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相差太大的先换了再说。。

网友:
这款本通病 3205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