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

楼主(2010-05-21):
最近买了个新机器,原本是WIN7系统,还成XP后小红帽不能用了,网上下了N多,都无法是用小红帽,包括和小红帽一起的左键、右键和中间的键位,在进入U盘系统后还是不能用,曾用另一台同型号的笔记本,进入本人的U盘系统后没有任何问题,小红帽和左键、右键和中间键位都可以正常是用。但新机器却不行,请问对于IBM的小红帽有没硬件开关?不是软件。比较粗心,在买回来之后没有测试过。

网友:
thinkpad系列有软件控制可以同时开启指点杆和触摸板或者单开一个
键盘上也有快捷键设置

网友A:
是不是驱动之类的没装好?

网友:
不不,樓上的倆位沒聽懂我的意思,我用的是同樣的U盤啟動,而且機器也是同一批的,就是一臺能用,一台不能用。悶!~~~

网友(2011-12-31):
要不你先还原成WIN7,估计换成WIN7也不能用,最好是找售后问问~~

网友(2012-03-23):
肯能是触摸板坏了

网友:
最好是换回WIN7再试试,要在WIN7下可以,就说明你XP驱动没打好。不过一般很少出现楼主这种情况的。估计还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