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主板与4200+CPU无反应

楼主(2010-05-21):
求助,GA-M52S VER2。0的主板,4200+CPU,开机无反应,换4600+,4800+的CPU一切正常,4200+换到别的机子上用正常。换了BIOS,无效果。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PB%7B22DH8F7000_@B%7D%25P2BAH.gif,请大家帮我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 在找一个4200装这个板子上试下 要是还不能用,证明这个板子 不支持4200

网友:
查各测试点电压正常吗?

网友:
更高的U能上,就是不能上4200+应该和电压没有多大关系把(遐想新手说话大大们请批评)
因该是不支持4200+吧```嫌弃他太低端```(饿```还是遐想 `````)

网友:
查时钟的频率选择脚 ,可能有问题

网友:
楼主 你把cpu座打开看看是不是有插针槽被插坏了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 就是插针槽的问题

网友:
865主板不认CD的CPU加焊座子好 希望能给你建议 个人觉得换电源IC或者是加焊座子 可能VID不对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BIOS没刷好 ,可以继续换个BIOS刷

网友:
有可能是VID不正常,换个电源I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