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PFC故障求助

楼主(2010-05-21):
接交流砰响了一下,拆开查到D64148击穿,R11 100K电阻阻值变大,R12 100欧坏.Q4 C1815坏,
上面都换后,也没待机电压。查C3866是好的,也没查到哪有坏的元器件,接下来应该怎么修呀。大家帮助我分析一下.我实在搞不定了呀

网友:
Q3的B,C极电压各是多少,R13有没有断路,查了没有,Q3得具备导通的条件,才会有输出的.C29,D7有没有击穿.如果前级都没问题,查输出回路也查看看后级有没有故障啊..

网友:
你图纸上的R14 4.7欧电阻看是不是阻值正确.
还有Q3的B,C极,
其实和LS说的是一个意思.

但我觉得,LS说的R13应该是LZ图纸中的R14.

网友:
楼主光偶,431检查了没,那些因该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