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704C代换

楼主(2010-05-21):
DP704C能用DP904C和G8656D代换吗?手头上只有904和G8656D

网友:
好像不到的、、有没有参数上传啊

网友:
看来都没有人帮忙啦!还是要靠自己、、、

网友:
3# 远离维修

网友:
兄弟,DP704可以用DP104代换,好用的,我经常用DP104代换的

网友:
兄弟,你放心用好了,脚功能都一样,我分析过的,

网友:
如果同是三星的机子就可以

网友:
最直接的 你换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换了上去没有反应、、好像电压不够、、接灯泡上去都不会一亮一黑不会闪、、、其他检查到正常的 9# 我晕你

网友:
不是三星的是七喜的、、看到电路板跟三星差不多、、

网友:
用804能直接代.

用104,有些行有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