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松下KX-FT932CN雷击不通电的维修

楼主(2010-05-21):
松下KX-FT93 2CN雷击不通电的维修

一接电源 就一点反应也没 ,没有开关吧  , 请问如何维修 ,可能是电源部分 ,打开看了 没有烧坏的痕迹。 求助  请大家指点

网友:
上个图看看,整流后的电容滤波两端有没有约300左右电压。有查后面,没有查前面。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故障很容易判断的,,你没有查电源有没有输出吗

网友:
这是这个机器的电源电路图,,,

网友:
请问 这个B0487 的元件 2 和3脚 短们路是坏了吗  ? 能用我图中的 那个代吗?    这两个元件的上面都是样一个图 像两个二吗极管对接吧 。  请问是这样吗  ???

  主请看附图

网友:
搞定了  换了这个对接二极管就行了 ,换的另一个 是一个路由器电源上拆的  。因为图上的G极是金属的 怕短路 。  发现一个路由坏电源上有 就拆下来了  。没看行号。只看有这个二极管符号。就焊就是 。

  谢谢

   但无法接听电话,  别人打进来,有电话来电声。 接了但听不到。  打出去拨了号 就没反应

急急!!

网友:
现在电源是没问题了  。  但无法接听电话 请问这又如何搞 ?????? 急急

网友:
这下够你忙的,网络板有问题。让它复印一下,看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再接着修电话板吧,,,现在的故障应当是电话板的故障了,,

网友:
复印功能正常哟

网友:
继电器可能没反应:拿起和放下听筒继电器会吸合、断开的。

网友:
哈哈    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 。   不是电话板了问题。     机子电源修好后 ,开机可以显示了,但拿起话筒是无声音的。  打电进来有铃声,一接 就无声音  ,打电话出去,无任何反应。

   现在我来说一下问题所在,  这是我无意之中看机子的主板 ,发现有下F2  ,随便量一下,哈哈 有阻值,  哈哈  我想救星来了 。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保险 ,发现有一个F1 哈哈  一量是通的 就是二极管蜂鸣,  这就铁的事实,换了再说 ,在一个坏主板上取了一个O欧电阻。

   装机  OK    就这么简单  。NND  报价想再要同行加30 他不肯,说要不  就不修了。  *脏话* 不修我得亏本呀 。人工呀     ,当时机子不开机 雷打坏的 ,我想就是电源了 ,报价就55,    谁知  55555555555               后来加了5块钱    60  .  做同行真没意思。

  请看我的图 圈住的地方就是.

网友:
在同行手里都能拿60元是算高的了,我们这边就给客户修都是这个价格,修雷击传真机本来就考虑到电话板就会坏的而且大都是从电话线烧过来的

网友:
楼主真牛,我一直想学办公设备的维修,不知好学不

网友:
一般 通讯板坏了 是不好修的   还希望 能修传真机通讯板的师傅进来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