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漏电导致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10-05-21):
七喜电脑,精英代工主板478针CPU,客户拿来说系统不稳定,要求重新安装系统,开始安装无论安装什么版本的GHOST系统都是 75%停止不动,安装手动版时硬盘报错,怀疑硬盘有问题,更换硬盘也不行,拿客户的硬盘在别的机子上可以,这时客户说好多公司的技术员都安装不了,我想是不是主板硬盘接口有问题,测量没问题,只是电压低,跑线路,发现3个电容不正常,拆下测量电容漏电,更换后,安装系统正常,难道电容漏电也能引起主板电压降低吗?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大家给个解释

网友:
你说的情况真的没法理解,,,都是在75%处安装停止,那电容不正常为什么非是停在75%呢???希望你的电脑是真的修好了 但愿是真正的找到了“真正”的故障点

网友:
电容漏电,很正常。

网友:
为什么是75%,会不会是75%时有数据要用到那几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