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ASUSz99D笔记本的朋友进来下

楼主(2010-05-21):
我小弟拆了这台笔记本。就没声音了,系统里声卡硬件也没打好。我判断是硬件问题。大家先看图其中CON6100接口和CON4302接口有接东西吗?现在连开机LOGO的声音也没有。总觉得少了什么东西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器必须装官方驱动才能用的 ,想帮你 但是手上没有这个料板,建议楼主到淘宝去找个料板

网友:
华硕的要装原装驱动

网友:
大家看清楚了 logo都没有声音了 怎么谈得上 驱动的问题呀。是不是喇叭输出端口虚寒了 。或掉件了

网友:
我的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换了声卡芯片当时是好了。现在又不行了

网友:
先进系统看看啊,如果正常,说明是声卡是好的,看看会不会bios里面有设置,如果没有,在查声卡。

网友:
换过声卡芯片了,还是不行,进去也没声音,我小弟做玩系统第一次是有声音的,后来又拆装了一遍就没声音了,并且驱动也没打好,肯定不是驱动问题,因为第一次是有声音的,这款机本来是修显卡的,

网友:
肯定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