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双面512内存RST检测到ATS都不动了?

楼主(2010-05-21):
原来的板子金手指烧了几个,就找了这个板子换上去了,换的板子背面的电容没有补上去,还有中间两个黑色的不知是什么也没有补,在RST里检测到ATS时不动,单独放在板子上检测卡显示R7点不亮,用2005内存测试卡检测通过,焊接没有问题,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一个一个打22欧姆的阻值,哪个不一样就拆了再测

网友:
我有一条KINGMAX单面8颗粒256M内存条,也是用RST扫前面是正常的(没有红字),到ATS项就死机不动了,单独用这条子进系统蓝屏,检查全部排阻正常,下一步该检查哪里?

网友:
不好搞啊!不行了容量减半

网友:
865GV虽然可以检测修内存。但我发现有些颗粒有轻微损坏主板检测不出来全通过但放到别的板子上检测就会有问题。。我一般修好都要再用SIS芯片组的主板再检一次。因为SIS主板不检测内存的SPD信息。只检测内存颗粒无报错就能开机!内存上没有SPD芯片也能开机!SIS主板只要内存颗粒有点小问题都检不过!如果在865GV修好的内存 通不过SIS主板都证明某颗内存或几颗内存芯片还存在问题!

网友:
865GV虽然可以检测修内存。但我发现有些颗粒有轻微损坏主板检测不出来全通过但放到别的板子上检测就会有问题。。我一般修好都要再用SIS芯片组的主板再检一次。因为SIS主板不检测内存的SPD信息。只检测内存颗粒无报错 ...
引用 网友A:

对头。 这个老哥,已经认真看书了。

方法正确, 继续努力杀内存。 给你顶上去,

网友:
换了个新板也不行,在865GV主板上用128母条带显示AF点不亮,进不了RST软件,用865GV主板进系统刷SPD,只要一插这根条子就死机了,用SIS芯片组的主板,没有插母条真接上插这根条子可以点亮,,用RST检测全红,不会颗粒全坏了吧

网友A:
对头。 这个老哥,已经认真看书了。

方法正确, 继续努力杀内存。 给你顶上去,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测试一代内存用的还是sis的 板子 ,难为死我了 死活找不到那坏了 ,今天终于找到intel 的了 昨天修补好的内存 现在能检测到颗粒了
问一下 128的母条有什么要求每 ?

网友:
现在拆去背面的8个颗粒,颗粒是HYB25D256800CE-5C,换的是新的8位双面的PCB,刷的是下面这个SPD,在SPDTOOL里打开,把Bank 3改成2后在刷进去的,在865GV主板INTER芯片组上用128M母条带点不亮显示AF,在SIS芯片组上可以点亮进系统正常,在SIS芯片组上能进系统颗粒应该是好,可能还是SPD的原因,换了几个SPD和芯片都不行,这根条子修了1天还没有修好,真的郁闷?

276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换了新板还不行,全红,焊接有没问题啊,仔细检查看看有没连脚的,还有要清洗干净

网友:
焊接没有问题的,也清洗了

网友:
找条一样的内存对着看下电容 把它补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