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的检查是不是记住引脚定义

楼主(2010-05-21):
请问芯片的检查是不是记住引脚定义,还是单凭推断哪,

网友:
推断
芯片引脚怎么去推断

如果能记住更好
不能记住的话,临时看看PDF就是了

网友:
请多多指教

网友:
上网查一下IC的PDF啊?

网友:
上网查相关的引脚定义

网友:
IC资源网http://www.icpdf.com/PartnoView.asp?id=961927_198846
就能查到很多电源芯片的PDF资料,还是免费下载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来这里问。知道引脚定义,到时查资料就可以,熟能生巧。慢慢会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