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一上电就0.11,无待机3V 5V

楼主(2010-05-21):
今天接到一台IBM T30,待机不正常,一插上可调电源就0.11,量3V 5V电感无电压,不知道什么故障,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的。请教了。

网友:
后极有短路 系统供电芯片保护了

网友:
待机电路有短路,查查3.3  5 电感对地的阻值

网友:
找点位图撒 坛子里有 看3 5V 都连哪些东东 慢慢拆着试

网友:
查后结是否短路,断开电感试试

网友:
楼主 :
测一下 保护隔离电路是否正常,你说的有 0.11a待机电流时,是否取下电池?

网友:
先机电流这么高,主板有短路的,打下各电感阻值看看

网友:
先看3V 5V的电感有没有短路,然后在看一下系统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绝对是后极短路了

网友:
没电池,肯定是短路了。排除你那可调电源有问题。

一般是负载短路,芯片保护!

网友:
短路保护了,请查负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