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神舟液晶显示器用一会黑屏

楼主(2010-05-21):
手头有一台15寸神舟液晶显示器,第一次用10分钟左右黑屏,隐约能看到显示内容,关机再次开机又能正常显示,但时间很短又会黑掉。拿灯管测试仪接一根灯管测试无黑屏现像,判掉高压板问题。
     把高压板拆下来仔细查看,发现有一个18 3KV的瓷片电容上面有细小裂痕,可是找了一下手边没有这么大的电容,只有NPO 8D 6KV的,请问各位,能否代换?

郁闷,已经用6KV的换上了,但还是会黑屏。。。。。

网友:
大小 颜色一样就行

网友:
找个坏哦高压板  相同电路的电容就可以用

网友:
坏件上拆 不然谁也没办法哦  平时多积累坏板子

网友:
我的板子也少,,,,,如果要到电子城买的话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