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豹7300 OF 终结版128 M128B GD3花屏?

楼主(2010-05-21):
用MATS7检测结果是:A43 A59 A59 A59 A59 C00 C16 C35 C42 C56出错,GPU电压为1。35V ,显存供电为2V,测了GPU的正反面AD线对地阻值正常,显存颗粒是三星的,帮忙看一下,
三星

网友:
换下显存试试

网友:
回版主,没有三星DDR3的颗粒,换7300 DDR2的HY颗粒可行,

网友:
晕,脚位都不样。怎么换啊。加焊一下,注意温度。最好BGA焊一下。

网友:
显存损坏,最好全部换掉, 然后测试几天,放几天再测如果稳定就不用去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