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求助联想主板普通机箱前音频接法

楼主(2010-05-21):
一联想主板l-vk8m890g的主板前置音频为13针,普通机箱为9针,跪求拉法,急急!

网友:
我也遇到此类问题,没搞清楚

网友:
中间那一排不用插的,

网友:
机箱开关可修好,不用换机箱。

网友:
二楼,请清楚一点,机箱是青华同方,主板了联想,

网友:
可以从声卡芯片查嘛。看他输出角是哪两个角然后跑路到接针哪里哇

网友:
如下图所示:红框标记的就是13针的音频接口,其中以满针的那排的第一针,为起始针脚。

如上图所示:则需要用跳线帽短接第9、第10针,来测试后置是否正常。

还要将第3、第5针脚短接。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前置麦克风也正常使用,如下图所示:

网友:
多谢,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