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触发保护简单一例

楼主(2010-05-21):
客户拿机器 说点不亮,插上稳压电源开机,大电流。。。迅速拆了,因为之前是按开机键才短路的,所以裸板上电测试待机电压  5V 3V 1.5V 1.8V均有,待机0.09 明显偏大,触发下了一下 机器就保护了,连公共电电压都没了,待机时电压全有确电流偏大怀疑有短路,手在板上摸了个边也没发现有原件发烫,正郁闷时无意发现5V电感发热不正常,但是电压已经产生也没短路没理由啊,查图纸看到5V电压还有个一个升压电路VDD15 ,马上就行动 测试了一下电压35V ,正常应该是15V才对 ,是不是空载了。。。因为T4系列都有点位图,查了一下 MAX1901的2脚接个电阻,电阻另一端接VDD15 ,实测只有2.5V。感觉是短线了,直接飞线连接两端,上电待机电流0.04。开机跑码修复
  忘说了这机器拆机后有进水痕迹,IBM过孔腐蚀感觉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