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复FP71E显示器一台

楼主(2010-05-21):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的FP71E一台,故障是按下开关键一闪就灭
后来拆开一看,有几个35V 电容鼓了  450V电容漏夜,这下感觉是检着便宜了
   给客户报价80,然后去电子城买了回来换上,故障依旧```
心里那个郁闷呐```因为我是新手还没修过有没师傅带 ,我是修主板的
  这下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吖 ```上基地来查查,嘿嘿 ``!
  一查有跟多这样的故障``(感谢基地)排除了灯管问题就是高压条了,但这个
高压条一体的我又不会改,再转转``看到C5057容易坏。
万用表一查果真是它的问题 坏了一对换上故障消除````````

    这里还有个问题不明白 ``为什么中间那个电容是短路的? 谢谢指教

网友:
现在能亮的时候你在测测还短路不

网友:
点亮的话我就没去测了 已经过去一天了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LZ记得 加焊高压线圈啊 要不然用不了多久的就会回来的

网友:
中间的电容我有测过好像是通过了变压器,所以测量是就是短路的,

网友:
有个3A的保险容易烧坏。

网友:
是C5707短路了

网友:
  都在正常使用了。C5057短路能正常使用?

网友:
看 中间电容有没有鼓起来

网友:
这机器 很好修
引用 网友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