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R0

楼主(2010-05-21):
小弟学修板1个月左右,今天修1块杂牌845PE主板,开始主板上有2个3300,6.3V的电容鼓包了,找几个同型号给代换了,完了开机加上cpu和内存后,诊断卡从C1跑到RO,怀疑硬件不兼容,换了几块CPU内存和显卡还不行,就把CPU内存都卸下来,光板测试发现不触发加电了,测开关针有5v电压,CMOS电池没电只有0.5V,换上新电池还是不触发,然后就测啦下32.768晶振两脚电压时,红表笔接触晶振一脚居然开机了,两脚电压分别是0.2V和0.6V怀疑晶振损坏,从别板拆一个换上,两脚电压还是相差0.4V,我看晶振的电压是由南桥提供供电的,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或者是CMOS电路?没思路了,师傅也不在,现在只能求助主板基地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谢谢啦

              后来测南桥附近的一排电容发现阻值都为0欧,问师傅师傅说短路了就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32.768KHZ你换过晶振了,怎么没有怀疑谐振电容????、如果更换了电容还是用表笔点一下可以触发那么可能是南桥受潮或者空焊,测量CMOS电池的跳冒有没有电压,

网友:
当时没测电容,恩,明天去试试,谢谢你了 2# 恋恋v风尘

网友:
14.318换下吧。

网友:
技持二楼的说法,应该是南桥虚焊本人修过三片这样故障的板子,都是黑表笔点一下晶振的一脚就可以开机,加焊南桥故障排除

网友:
学习了  32.768KHZ你换过晶振了,怎么没有怀疑谐振电容????、如果更换了电容还是用表笔点一下可以触发那么可能是南桥受潮或者空焊,测量CMOS电池的跳冒有没有电压  高人

网友:
你开始的思路就错了,478的主板不上CPU是不能开机的,你用笔碰了一下晶振能开机才是怪事,晶振没问题,是有电压差才正常的,你换也是白换

网友(2011-10-30):
各位师傅诊断卡显示RO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还有就是谐振电容相连的贴片电阻

网友:
晶体2个脚就是有电压差的。

网友:
没有思路的时候,就焊桥吧。。。。。

网友:
换晶振   不行加焊一下南桥    再不行南桥可能坏了

网友(2014-09-08):
跑R0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