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A6000故障

楼主(2010-05-21):
华硕A6000本本,板号为A6NE,图纸跟A3N Z9100一样。故障是有待机电流003,按开机键电流跳到024后掉电,拆机测各电感,发现待机5伏电感L23短路,断开电感3、4脚,2、3脚 与CE9\C214还是短路,将整个电感取下(不幸把电感搞坏了,底下还有一层胶)还是短,将后级的元器件一一查完都正常,查到Q41\Q42后面不知怎么查了。今天早上来,没昨天短路的点不短了,感觉到很迷茫,找到T60上的5伏电感装上去,上电主板有吱吱响声音,电流到044后掉电。有没有高手,吱吱响是不是哪里有空焊呀。急急,客户问我要机了,大家帮帮我..装机后竟然开机显了,此机修的有点迷茫。不知症结在哪

A3N Z9100.pdf

网友:
补充一点,USB供电也短了,但IDE的5伏没有短

网友:
重点查000的电容

网友:
4# 死猫 楼上000电容是哪一个

网友:
多谢楼主正在找A6000的图纸

网友:
你就查5V后面都接了什么元件,一路路的断开看出在哪路了,你这么修下去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电击吧,电流调小点,电压慢慢往上调

网友:
8# 王志佳 说详细点,我没用这方法,我是新手

网友:
点击法加断路法,应该可以搞定,先看桥能不能保住。

网友:
芯片内部短不短呢

网友:
短路应该先拆电容,直到不短为止

网友:
LZ看看是不是CPU座子的问题
我上次一个本子就是座子的事情

网友:
照着图纸一步步查,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
电流烧一下啊

网友:
先加电烧一下,不行再慢慢拆

网友:
先量短,不行就电击,电击就是直接加电在短路的地方,但电压要调低,不能超过这个点本来的电压,电流的限流也要调小,慢慢把电流跳上去,摸是不是有哪个芯片发烫

网友:
早上来测竟然不短了,迷茫呀

网友:
烧吧  那热就差不多了  加电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