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昂达N61G显示问题

楼主(2010-05-21):
手上有块昂达N61G(754针)主板,客户拿过时无显示,主板上有几个几个6.3V 1000uf的电容爆了,换上后体现为有开机画面,但进系统后显示器最上面的显示一条线其它地方一片黑,装上PCI-E外接显卡进系统后一切正常,请问此类问题如何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了,竟然是北桥附近的几个6.3V 1000uf的电容没焊好
事实就是这样,没加焊之前我还以为不关事,但加焊后确实是好了,这块板一共爆了5个这样的电容,四针12V电源那里爆了一个,北桥旁爆了两个,没加焊前显示的图像缩成一条线在屏幕最边上,还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网友:
水贴吧,一个电容怎么会影响显示,电容不装也没事

网友:
电容没焊也会,会、北桥的电压不稳也会造成花屏

网友(2010-12-21):
回复 网友A:

事实胜于雄辩,事实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2011-01-22):
遇见过比这问题还难缠的呢。

网友:
集成板子。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