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0-05-21):
我们这里有块七彩虹C。M9PV-D的板子,板子是能显示的,但是有个奇迹这板子一定要加PCI任何一种东西才能显示,比如网卡或者别的只要是独立的PCI 都可以亮,CPU换了、内存、还有显卡都换了都还是行,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因为我不知道在哪里能发帖子我只有在这里的不好意思各位, 谢谢了!
cpu
显卡

网友:
试下刷BIOS

网友A:
很明显 是北桥虚了或坏了 换个OK 南桥到北桥的总线问题

网友:
但是插上PCI

网友:
但是可以正常使用,也不我也确定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进CMOS设置,把Auto Detect PCI Clock那步Disable就行。

网友:
LZ就是说如果刷BIOS也可以吗?谢谢LZ明天我就我去就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