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修主板的拆焊台

楼主(2010-05-21):
今天吹主板的IO的时候,发现KADA850风速突然加大,风速不可调了。
准备新买一个,各位兄弟帮忙推荐一下。
考虑性价比的情况下买哪个好?主要就是修修主板,内存。
谢谢了!!!!!!!!!!!!!!!

网友:
现在还有人买卡达?都是买安泰信的吧!当然价格会高一点,但用着安心对吧!

网友:
三年前才学修的时候买的便宜货,用的没多少次,技术也没多少长进。但恒温铬铁挂了一支,850今天也挂了。是要买安泰信的,帮忙推荐个型号。 2# 张先生

网友:
不买最好,但买最贵。

网友:
你修主板什么的买安泰信的850或者852D都可以,只不过一个是有数显一个没有

网友:
AT8205怎么样? 5# 基本功

网友:
AT8586便宜的才200元,不过性能不错。我正在用。

网友:
不要用8205,旋转风的不适合日常维修。

用850 852都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AT850DB,带温度和风速显示,觉得还好用。

网友:
我不明白8205为什么不适合日常维修? 8# 心在飞翔

网友:
8586确实性价比蛮高,还带铬铁,数显。不知道吹一个IO要多久? 7# 刘键

网友:
我用的安泰信852D,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
我先在在用AT8205,不用风嘴吹大芯片很轻松,但套上风嘴后力不从心,拆小零件还是850好。

网友:
我用的857D的挺好用了4年也没有问题啊数码自动控制温度

网友:
我用的星光850三年了,除了时间长温度高以外还可以,而且不贵。个人觉得工具只要不容易坏,技术最重要。

网友:
8205太慢  适合拆大件但比较安全 我用的852D用着不错。

网友:
不要买拆焊一体的 烙铁我用的黄花MT-3927 70W 带数显才60元后配一个刀头一个马蹄拖焊那个爽啊,黄花烙铁一直不错的 物美价廉。

网友:
精益求精。白光好.

网友:
兄台,偶问拆焊台,你就说铬铁好,偶滴神。。。。。。。。。。 18# 新欣维修

网友:
20# 天天修电脑 热风枪俺也已经和你说了 恒温烙铁只是一个附加推荐 不行么?(你自己也说过恒温烙铁挂了一只)

网友:
买952D的二合一数显焊台,风枪和烙铁都带温度显示,在吹IC时可看温度,我在用感觉还不错,380多送三头两芯,又实惠,

网友:
顺手就是好的,别太讲究,个人习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