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cpu温度多少正常

楼主(2010-05-21):
华硕k40ab,cpu温度多少正常,我的本子开机到58,上网就达到69  问一下多少度正常啊

网友:
看下风扇赌了没有?

网友:
清一下风扇,同时机器正常运行只要不死机或蓝屏就应当是正常

网友:
温度不算高啊 不死机就没问题

网友:
只要是不死机不蓝屏应该就行吧 !  夏天温度都高

网友:
清一下灰尘,40-50应该正常。

网友:
散热不好。虽然华硕的机子散热都不好,但上网一般就在50-60度。高了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这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