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9主板求助

楼主(2010-05-21):
MSI MS7309的主板  AM2的U      4800+ 故障是开机触发上电 复位灯常亮 1.5 V 1.8V 0.9V  都出来了VCORE  1.06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但是  Q22  S极 1.2VTT没有输出。G极也没有电压 D极3.3V正常 看了一下是MS-6控制的 记得AMD的板子是VCORE正常以后才出来1.2VTT的 现在测试VCOREPG信号只有2.1V 感觉有点偏低 上拉电压5V 电阻 1K 都正常 不知道怎么修了 哪位给个思路啊 我上来图纸 大家帮我看看啊

网友:
MS-6中的S3 S5是由MCP61桥发出的
查一下MS-6的EN脚是否正常发出高电平

网友:
此板中的VCORE_EN接到了MS-6   第六脚VDD_EN
Q22接的是MS-6  27脚1.2VLDT_DRV

按照MS-6的时序,VDD优先于VLDT

故此板VCORE应在VLDT之前产生

网友:
可以试着给桥加焊吧

很难搞清楚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做了 桥了  改由得电压都有了  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现在是个什么故障现象呀
电压都正常了,还是全板没有复位吗?

网友(2010-06-28):
现在是VCORE以前的电压都正常就绪了  就是1.2V_HT电压不出来  VRM_PG信号电压一直偏低 我找不到问题在哪里

网友:
你的VCRO电压偏低了吧···才1.06V,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有1.5V和算正 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