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G1750SQ 显示器 症状为:按键板不灵,开机,菜单均没有用。

楼主(2010-05-21):
一台LG1750SQ 显示器  症状为:按键板不灵,开机,菜单均没有用。  拆开后发现驱动板和按键板的排线,接口处断了1芯。 于是自己手工搞了下。重新插上后发现完全不能用了。都点不亮显示器。请问是驱动板问题还是排线。
因为我在淘宝上淘到了家店有这个配件。。如果单纯只是线。只需10元就够了。要加驱动板得70元。

我不确定那有问题。所以不知道怎么买。求教..

网友:
很简单,你全部买回来一个个试,就知道原因了(笑话)。

你可以拍个图上来,让大家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看看开关按键是不是有漏电的。

网友:
全部一个一个买回来,不划算啊。。按键板无漏电。。如果两根线接触好。指示灯有微光

网友:
把开关的两根针找到。拔了开关的排线。直接短接试一下能不能点亮。如果能点亮。应该是开关漏电。全部更换试一下。

网友:
都什么事情都要细心点。你再细心看看自己是否还有那里没有搞到。

网友:
以前能亮吗?

网友:
没有拆开前,使用一切正常。只是关不了机。加电就亮的。  现在我买了根线回来。但是还是没有用。
插好。指示灯只有微弱的一点亮。。。。不知道原因了。

网友:
以前能亮修完不亮
那你修哪了
可能还是那个地方

网友:
那只能换驱动板了!~

网友:
就换了驱动板和按键板的排线。断了两芯。

网友:
楼主  很简单  你就按照五楼的方法 拔掉按键线  找到开关信号线  直接对地短路下试试看屏能否点亮

网友:
驱动板上的开关信号接口很小的。短接相当麻烦。我尝试了下,我不知哪个是ON/OFF  两个两个一组都试了。 都没有亮。估计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我觉得八成是驱动板出问题了,刷个程序先

网友(2010-06-30):
换开关按键板试试看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