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IBMR61I无3V5V却能触发。

楼主(2010-05-21):
今天接到哟台R60I,客户说不开机,拆下来后无短路就上电了,无3V5V也无待机电流,当我按下触发开关时却看见电流喜出望外的跳变,欲接上屏显示了,当我正疑惑不解时,麻烦就来了,0190报错,掉电,再触发无反应了,拔掉电源重新上点故障依旧,我在板上大战跑电路一个回合,问题就更严重了,5V短路了,对地35欧,我百思不得其解,各位大哥给个思路。

网友:
哎,没办法,短路了就修呗,谁叫咱是修板的呢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你重点检查一下 电池检测电路。。。应该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R60I的图纸找不到的  不知道是为什么 只能找个R60的参考了啊

网友:
短路的故障比较好找,轻微短路就不好找了

网友:
无待机电流 有3 5v的太多了 昨天一天就碰到2台 Acer 4520  dellm1330 都是待机000 可以上电触发的

网友:
楼主可能是适配器检测电路出问题查那个-EX___信号.电池充放电芯片那边.和BD芯片那边是否正常.

网友:
修短路了修好再说阻抗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我遇到过T42没3V. 5V 可以触发也可以正常使用 当时修了很久没整出来 就叫客户那走了 当时更换了很多很多东东 从好板上代换的

网友:
楼主怎么样啦 查处时哪里的故障没有

网友:
短路修好了,但报错的问题还在血战中!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哪里短路了,修好了没,给我们一些经验。

网友:
电源检测出错  这个机器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本本来就待机电钮很小,0190报错检查PMH2的工作条件,EXTPWR本应为低电平,但此机此时可能为高电平,所以导致PMH2内部保护,并不送出开启信号.再查EXTPWR线路,它会与一MOS的D极相连,S极接地,G极通过一电阻到一二极管,而另一端接的是16VSRC,查16VSRC只有12V供电,再查相关电路,应为一保险阻值变大,更换后故障就会排

网友:
这个上用的是联想的H5,EXTPWR这个信号的确是高电平了,我差线路到了一个三极管上了啊,根本就找不到哪里到MOS管了。好呕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