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自动触发求助

楼主(2010-05-21):
一块945INTEL 915原装板电源一接上自动触发!不跑码!测电源接口阻值发现5VSB对地短路 一路跑线也没发现哪里不对!!
上电复位灯常亮!自动上电触发!南桥发烫!是不是南桥内部短路了还是坏了!有人知道吗??

网友:
南桥吧,,你看看

网友:
INTEL 原装板自动上电是正常的。

网友:
插上电源那里发烫拆那里

网友:
这时候可以摸下NB,烫手吧。。。。!
换NB
还是换板子
你自己选!!!

网友:
INTEL的SMSC  IO坏的多

网友:
5vSB 已对地短路了,现在又南桥发热,当然是南桥坏了啊,问都不用了啊。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是不是上电后风扇转以下又停,好像是自检吧,没问题呀

网友:
南桥巨烫
再加上5VSB对地

直接换南桥吧 !

网友:
楼主在下南桥之前试试先下IO后强行通电看看南桥还烫不烫???
如不烫了
就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io坏了吧,,,,,,,,,

网友:
原装版自动上电,很容易伤SB,我觉得

网友:
按顺序检查IO,南桥

网友:
INTEL的主板如果直接关掉电源的话是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
查PCI第2列第7脚对地阻止多少 或者量电压 短路的话或者低于3.3V的话 先拆掉网卡 还不行 直接干南桥 错了回来骂我

网友:
也有部分主板,突然断电,来电后自动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16楼的哥们意见

网友:
另外查下南桥背板的小贴片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按楼主说的应该是南桥坏了
但是Intel原装版好多非法关机后 一通电都有自动开机的现象 正常关机就好了
还有就是BIOS引起的【可以再coms里调下电源管理】

网友:
cpu有没供电?主板有没复位?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我也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