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945电感过热重启

楼主(2010-05-21):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七彩虹 945主板,上CPU后跑码正常,3分钟后反复重启。
关机5分钟。    在开机还能坚持3分钟。
触摸供电电感,场管很烫。都是固态电容,没有暴浆的。
对比着别的945主板测量场管,阻值没太大的幅度。

问题是在场管上吗?

网友:
我问的问题好像有点幼稚把

网友:
CPU是pentiumD的吗?供电会很烫喔!
电容的容值有没有异常呢?固态电容不会爆浆,只会击穿,如果有些微击穿现象,会造成漏电流,供电负载加重,电流便会过大。

网友:
看来我的965主板也是类似的问题,换过12V电容、管子,就是没想全固态的电容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