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69A(AOC)高压保护修复

楼主(2010-05-21):
一台联想769A开机后听到有高压的产生,但立即又保护,高压包,行管,二次电源管都换了,还是不行
各方都检查了,没有查处故障,后发现二次升压电感发热,从外部看不出异常,等把电感拆开以后,才发现
漆包线都坏了,漆层都击穿了,应该是长期发热造成的,换了一个新的,开机一切正常了。应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吧
通病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电感真的会坏。别人和我说我还不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