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1600SC服务器主板求助...

楼主(2010-05-21):
今天接到DEL服务器机子 机子型号是1600SC 同行说没有显示 拆板上检测卡跑2E报警一声屏亮了但是没有显示 就是显示器的灯管亮了 但是没有出现信号  CPU座是MPGA604 内存是一代的三星 PC2007 通电有10分子板子上的南北桥散热片感觉发热比较大而且有点烫手
再次求助各位有修过这个板子的吗? 跑码到2E报警一声显示器灯管也亮了为什么就是没有显示图像呢?是不是北桥问题啊?这种板是北桥控制显卡的吗?(板载显卡)我现在把故障定位在BIOS VGA接口电路和北桥 在此请教各位 希望大家指导 不胜感激

网友:
集成 显卡 你可以先测量三基色和 行场信号啊  看都正常不. 如果不正常你 跟线路跑下 看问题出在那个原器件上   或到 北桥的线路 是否存在断线什么的! 仔细查  然后可以刷下BIOS..

如果上面的查 都没问题 估计 北 桥 可能性大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 三基色对地了  下了芝麻电感就不对地了 芝麻电容没事 每个三基色都连着X58芝麻电阻 不知道是多大的 阻值几乎为零...

网友:
沉了 没有人回复了

网友:
三基色如果都对地
跟一下线路,如果没有其他中间元件,直接进北桥
那就是北桥坏了
如果有门电路,可以先换一下门电路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哟

网友:
差不多桥的问题了。。。RGB都短了,不过不排除有贴片电容短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