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故障

楼主(2010-05-21):
接修一台天逸100是外接不开机。后经测试是电源和电池分别可开机。一起不开机。换了一个充电芯片MB3887好了,也充电了,客户是产做工程的在工地上用几天后回来和以前一样故障。又换了3887不行。这次是插电源待机电流没有。查是隔离过为才17。2V 左右。PU1的7脚输出低电平。造成ACON经PD4被钳位成低电平,所以隔离过不来。这次我拆去PD4可开机了,但不能充电,客户要的急先取回用。没想到过了两天又电话告诉我就又不行了。这次插上电源待机O。14。有东东短了,拆机查3V5V 没出来。MAX1999发烫。查3V短了,在电感上加电烧。是网卡坏了。发货几天后换了MAX1999,和网卡。但还不开机,又是隔离没有过来,查是PQ4的SG 通了。换了PQ4。有了3V5V 但还不开机。这次查是EC上电压有了,用示波器打晶振南桥正常了,EC没有振荡了,换了EC可开机了。装机。用可调电源试机但掉电,细查EC的71脚没有焊好,补焊上试机OK。不能上网,同样是网卡没焊好补焊OK的。用客户的电源试机,用了30分钟左右本子上的电源灯闪保护了。插上可调电源用正常。看电源2个月前买的,拆了看到里面电容鼓了,原来是电源坏了,造成这多次返修。经询问是客户在工地上用机外部电源接错了成380V 了,原装电源坏了。买了这个代用电源,出现这种情况了。真是一波三折呀,老师傅们就不要看了,见笑了。

网友:
呵呵,我是新手,向你学习来了!

网友:
这个故障把楼主搞死了吧。哈哈。。。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 不过希望以后发帖 上图 讲解一下自己的思路历程 那就锦上添花了

网友:
很销魂  很伟大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