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跑4a48

楼主(2010-05-21):
ibmt40跑4a48   这是什么意思啊    听别人说这代码是显卡的意思  我换了个新的显卡  还是一样       高人指点一下吧

网友:
像是显卡的问题,显卡先不用换的,你可以先做下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显卡换过不行 就要重做sb了

网友:
看看显卡周边零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你要确定你做显卡是好的不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多数都是显卡问题,虚的情况较多。
不过不管是加焊还是重植或换新都要小心点,显卡,北桥,南桥挨的太近,注意控制好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重做吧,别动到南桥或者北桥,靠的太近了

网友:
这机器修的太多  基本上是显卡  这个板子芯片靠的比较近  一定注意保护 !

网友:
应该北桥虚焊

网友:
看下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多量一下各点电压,虽然显卡出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