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A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0-05-21):
旭日410A不插内存,诊断卡跑E0。
插内存后,诊断卡跑4E,CPU风扇转3,4秒后停止。但主板还是处于工作状态。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上电电流多少,电压上来的齐不齐,这些总得看吧

网友:
我这儿没有稳压电源,不知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机器好坏显卡,你把显卡先加焊一下看看,最好是把电流多少说一下。

网友:
先换内存再补焊

网友:
410网卡坏了,看电流跟显卡虚了,是一个现象

网友:
真的吗
我明天就加焊网卡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北桥 显卡  干过没有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别的品牌的机器  现象与你的类似   我修的是独显的  带小卡的   显卡短路了   建议你测下显卡对地阻值    只是建议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