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A20RC内存spd的问题

楼主(2010-05-21):
怎么在我的编程器上找不到A20RC内存spd,这个芯片是DDR2的,请问大家找不到这个芯片型号怎么用编程器写这个芯片

网友:
刷SPD还要用编程器吗???系统里刷就行了!站内有软件和详细说明去找找。找不到这条内存的SPD可用软件提取别的内存的SPD刷进去!当然你要确定是内存的SPD有问题刷了才会修好!

网友:
问题我只会用编程器,编程器比软件方便得多

网友:
没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换个24C02de再刷

网友:
编程器刷不了就直接用SPDTOOL刷好了。

网友:
应该能刷写的,不过就是找不到相对的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