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 MD2

楼主(2010-05-21):
开始接到板时是不显示。代码跑00。后来发现PCI插糟烧了。于是。就把PCI插糟吹下来;清理干净后再通电。也一样跑00。各电压都正常。请教有空的师傅们。谢谢。。。
不显示

网友:
可以按下CPU 座 看是否是座空焊引起!

网友:
你一些基本的电压都没有说,这个不好判断,如果CPU没有供电,没有时钟都会跑00的

网友:
上管和下管的电压,波形都是对的。。。

网友:
BIOS重写了也没用。还是一样的。。

网友:
00 应该是cpu部分问题,你检测下是否正常

网友:
烧PCI槽 ,要注意查一下其它的供电和复位是否正常发出

网友:
板子上的所有供电正常吗
CPU_RST正常否?
U座是否空焊或有针变形
思路可以离开PCI槽了,就当FF来修吧

网友(2010-06-20):
有 CPU供电1.4V
就是 不能复位RST!
是W83321G地问题么!?